iPhone8二修充电芯片坏导致不充电漏电维修

楼主(2019-07-26):
故障机型:iPhone 8

故障现象:手机不充电,不开机

维修过程:插充电器测试充电电流只有0.1mA,一直显示充电图标。

把屏拆下用电源适配器上电,开机电流上到一百多毫安掉电不开机。

再把主板拆下发现充电芯片已经被动过,其他地方并没动过。

那只能先排除手工问题或者芯片问题,再重新更换了一个充电芯片。

换完后直接单板上电测试,上电电流正常,装机测试充电正常,开机进系统,故障排除。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iPhone8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3627-1.html

网友:
这么简单也来发帖

网友:
功率过高烧坏了充电ic

网友:
这不还是要有个过程嘛,既然被人动过,那肯定先干它了,如果再不行,那再从其他地方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