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VGA接口处的两个6脚元件有什么用?

楼主(2019-07-26):
电脑主板VGA接口处的两个6脚元件有什么用,如图:

之前碰到过这两个元件损坏导致不显,后都拆了就可以显示,不知道这个元件有什么用,不装有影响?

网友:
防静电,拆了不影响

网友:
旧板上有很多啊,最好装上,否则再有过电压就直接打击主芯片了。

网友:
有的话,还是换上好些

网友:
防静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