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OGA700 11ISK 不开机

楼主(2019-07-26):
不开机 又是异性接口 惹祸 测量CPU阻值 怎么这么小 二极管挡测 007-011 太低了吧 正常应该030左右  是不是可以判断CPU挂了

联系YOGA700

网友:
另外这个主板可以参照鑫智造 那个图纸 谢谢

网友:
小电压烧鸡试下,短路的话电流比较大

网友:
3楼说的对,用烧鸡法试下,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A:
cpu和独显阻值低正常。我前些天碰见个cpu阻值是6的都能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和独显阻值低正常。我前些天碰见个cpu阻值是6的都能开机

这种主板 可以用哪个主板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主板 可以用哪个主板图纸

看板号去鑫制造上找找有没有,没有去淘宝瞅瞅

网友:
3V 电路 短路 我直接断了测试点 外接3V 发热位置怎么CPU发烫

网友:
PJ401 测试点 外接电源发烫CPU

网友:
这个机的CPU坏的太多了

网友:
CPU这个阻值正常的,新机器二极体值都很小,先查查别的吧,不要轻易动U

网友:
我修过几台CPU没坏,这个CPU本身阻值就低

网友:
这阻值不能定性有问题的 有些U的阻值就是很低

网友C:
单凭一个机子阻止不能确定,还有就是网上的即使同期的也要看多个机子的测试因为好多都是快修秒杀的人云亦云的杰作,我这个700S与你的不是同U但属于同期产品开始看论坛里都说是2/30我修好了测的确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凭一个机子阻止不能确定,还有就是网上的即使同期的也要看多个机子的测试因为好多都是快修秒杀的人云亦云 ...

你好 你们应该是高手 PJ401 PJ402 都是短路的 现在外接3.0V CPU发烫

网友:
这个我修过  tm的cpu坏的多了

网友:
厉害厉害.虚心学习了,大神思路清析,招招绝招,有招拆招,还没修过这款机

网友:
电压阻值如此底CPU没坏,还能开机,学一招半式走江湖。

网友:
CPU这个阻值是正常的,现在新的CPU的值都是很底的,但是你烧出来CPU发热,那就不好说了,也有可能是CPU坏了,你可以把CPU的供电断掉再烧机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你们应该是高手 PJ401 PJ402 都是短路的 现在外接3.0V CPU发烫

CPU里面的南桥坏了,也算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