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MACBOOK A1534的type-c充电器可以用别的充电吗?

楼主(2019-07-26):
APPLE MACBOOK A1534的type-c充电器可以用别的吗?
比如小米 华为 联想的type-C的电源
通用吗?
可以开机吗?
可以充电吗?
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A:
完全可以这听的是因特尔的话不是听苹果 小米 联想的话。

网友:
可以的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这听的是因特尔的话不是听苹果 小米 联想的话。

可以的都是通用的

网友:
可以,他是通过I2C总线通讯后调节电压的

网友:
当然可以,这玩意儿又不是苹果的专利,更不是苹果自己生产的,在这个接口上,大家用的都是一个定义的,就跟USB口一样,顶多舌头上下不一样,原理都一个吊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