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电工高手支招漏电保护器接线方式及跳闸处理方式,值得收藏

楼主(2019-07-26):
家居装修中,电路问题是比较重要的,尤其是现在家居中运用的电器越来越多,所以漏电保护器是一定要的,能有很好的保护作用,那漏电保护器接线图是怎样的呢,漏电保护器接线方式以及注意事项有哪些,快随着小编去了解下:

漏电保护器接线图

实物图

漏电保护器接线方式
1、根据不一样的电气设备的供电方式选用不一样的漏电保护器
单相220V电源供电的电气设备,应选用二极二线或单极二线式漏电保护器。
三相三线式380V电源供电的电气设备,应选用三极式漏电保护器。
三相四线式380V电源供电的电气设备或单相设备与三相设备共用的电路,应选用三极四线或四极四线式漏电保护器。
2、根据电气线路的正常泄漏电流,选择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
选择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值时,应充分考虑到被保护线路和设备可能发生的正常漏电流值。
选用的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应小于电气线路和设备的正常漏电电流的最大值的2倍。
漏电保护器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短路分断能力、额定漏电电流、分断时间应满足被保护供电线路和电气设备的要求。

漏电保护器接线错误方式
1、用于支线保护时,各支线应有各自的专用零线,且两相邻支线路的零线不得相连。如果将两分支线路相连,零线中的电流互流,破坏零序电流互感器内的工作电流平衡,使漏电保护器发生误动作。如果想就近利用动力分支线的零线作为照明分支线的零线,则会造成动力分支线的漏电保护器动作。
2、一个用电设备只能接在一条保护支路内,不得跨接在两条分支回路内,不得接在零序互感器的前面,也不得采取一线一地制供电,否则,会导致漏电保护器误动作。
3、装有漏电保护器和未装漏电保护器的用电设备,不得共用一个接地装置。例如,当电机M1的绝缘破坏而外壳带电时,电机M2的外壳也带电,由于电流没有经过漏电保护器,所以未起到漏电保护的作用。
4、单相负荷应尽可能均衡分配。如果分配不均(如一相的线路偏长,设备集中),则负荷较重的一相,其漏电电流偏大,因而干线的三相不平衡漏电电流增大,达到一定值时就会使干线首端的漏电保护器动作。
5、被保护的线路(包括工作零线)应所有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和漏电保护器的贯穿孔,不得用三极漏电保护器代替四极三相四极、漏电保护器。如果是三相五线制,则保护地线不得穿过漏电保护器的互感器,而必须跨接到第一极漏电保护器前端(进线端)的零干线上或重复接地极上。

漏电保护器接法注意事项
1、漏电保护器负载侧的中性线,不得与其他回路共用。
2、漏电保护器标有负载侧和电源侧时,应按规定安装接线,不得反接。
3、安装带有短路保护的漏电保护器,必须保证在电弧喷出方向有足够的飞弧距离。飞弧距离大小按漏电保护器生产厂家的规定。
4、安装时必须严格区分中性线和保护线,三极四线式或四极式漏电保护器的中性线应接入漏电保护器。经过漏电保护器的中性线不得作为保护线,不得重复接地或接设备外漏可导电部分。保护线不得接入漏电保护装置。

漏电保护器常见跳闸原因及处理方式

等大功率家电的运用,一般只要重新换一只匹配的漏电保护器,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

5、电源进线电压过高
这种情况虽不多见,但十分危险,一般发生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的住宅楼(现在的住宅楼普遍这样供电)。由于三相不平衡或老鼠等小动物的捣乱,使电源总零线断路发生电压漂移,相电压可由220V变成380V,会使漏电保护器跳闸。
辨别这种问题,一是用电笔测一下进线是否都带电;

二是看看左邻右舍是否也有跳闸现象,如果有则大多数属于这种问题;

三是用万用表测一下进线电压。

此时,请千万不要强行合漏电保护器开关,否则极易造成家电烧坏,严重时还会导致火灾等不良后果。另外,进线遭受雷击也会造成过电压引|起漏电保护器跳闸。

总之,一旦家用漏电保护器跳闸,检查时应遵循先简后繁的原则。首先察看安装是否良好,其次检查电源进线电压是否偏高(看看左邻右舍)和漏电保护器本身有无问题(卸掉出线送电) , 再有就是看漏电保护器能否承受家电的负载,最后再查看是否负载、线路漏电和短路。

如果实在查找不出来原因,就不要盲目乱动,应请专业人员来查。否则把线路搞乱反而不利于排除问题。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