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7 R4 单电池能显示 插电源就黑屏

楼主(2019-07-26):
单电池开机进系统也会灰屏,但是每次都会显示。 单插电源 或者电源+电池能开机都黑屏 ,单电池开机显示了再插电源就灰屏 。电源换了 BIOS刷了不知道如何查呢,也能充电。请大神指点

网友:
你查下霍尔元件,进PE 看还黑不,排除系统

网友:
好像我有遇到过HP的机器,换电池解决了的。 仅供参考

网友:
还遇到过屏坏,暗屏]

网友:
进pe试试会黑屏吗,排除一下

网友:
用电池也会灰屏,从所描述的现象看,象是显卡供电问题。

网友(2019-09-07):
我也 遇到一个 在维修中

网友(2022-06-06):
请问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