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前置排线进水腐蚀导致刷机报错4013故障维修

楼主(2019-07-26):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刷机报错4013

  客户描述说不开机,刷机报错4013,背玻璃摔坏,更换后玻璃。

【故障分析】:

  不开机,刷机报错4013,看刷机进度有点像CPU问题,但是iphone X 的机子,两块主板是通过中柱焊接在一起的,CPU问题的机率比较小,那么很有可以总线有问题,也会引起刷机报错4013

【维修过程】:

  拆开机子,发现有进水标变红,机子进过水,接可调电源看一下开机电流,发现不扣屏,是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的。

  测试中发现不扣前听筒排线就正常开机。 测量屏上的对地阻值发现 J4600座子10脚位对应的 I2C0_AOP_BI_PROX_ALS_YOGI_SDA_CONN 屏上的信号对地阻值只有24。

  拆下听筒排线,显微镜下观察,看到距离感应、红外射灯、感光部位有进水腐蚀的痕迹。

  风枪取下距离感应,处理腐蚀的地方,还有感光器。

  处理好焊回排线,测试此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装机,开机正常进系统。接下来是更换后壳玻璃,拆下电池,相头,喇叭等元件,风枪加热翘掉后壳玻璃。

  处理好上面留下的残胶,手磨机磨掉相圈边上的钢圈,就可以贴合后玻璃了。贴合好再粘一个好的相头钢圈。

【维修结果】:
  把拆下的元件装回后壳,装机测试,因为进水,面容很容易损坏,无法修复,其它功能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手机进水导致此听筒上的I2C0总线异常引起的不开机,刷机报错4013。

有很多下小伙伴问我咱们维修师傅用的什么图纸资料?

鑫智造维修查询系统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电脑端下载,手机号注册

网友:
发现论坛上好多X都是那个位置进水腐蚀然后不开机的············看来这个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通病了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学习了

网友:
这 地方太容易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