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集显不亮

楼主(2019-07-26):
GA-B75M-D3V集成显卡不显示不断重启,独显可以亮。图1是Vcore的供电波形。图二是集成显卡的供电波形。各位大手看看集显供电有毛病吗。在电感后端测量的波形。我感觉集成显卡供电应该是没有毛病

网友(2019-09-15):
没有人回答哦,华硕的b75也有同样的问题,集显供电貌似没有出来,7系主板是需要集显供电才能亮机吗?这个是个疑问哦,我有几块华硕的,不出集显也能开机,就是有时候会无限重启,睡眠唤醒黑屏

网友:
值得向楼主学习 很好的方法 想楼主致敬

网友:
示波器这玩器真不会看!!!!!!!!!!!!!

网友:
it_avcc是什么信号?

网友:
示波器同样不会用,。。

网友:
BIOS 刷下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