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无5V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7-26):
版本:la-8691
故障:不触发
首先找到待机芯片测量一下3V 5V,发现有3V 没有5V,测量一下芯片的待机RT8205条件:VCC,EN,LDO,REF,发现都正常
那么就要用示波器看下了,看看哪里问题

首先看了下5V的:

5V不正常,3V也看下

虽然表笔量着有电压,但是也不正常
既然3V  5V都不正常,感觉像出一下掉一下,去看下开启,这里5V路线出问题比较大,因为他慢慢升高导致掉下来又继续几次最后消失
1脚和6脚开启波形:

也不正常啊

去掉PQ12,让芯片开启脚默认通过电阻接地,达到开启条件看看,涛声依旧啊,怎么肥四

准备换电容-场管-芯片,一个个来吧,先换5V的电容,有2颗,换的时候把3V的也一起换了,在上电看下,涛声依旧。。。
那就接着换场管把,正常了,可以触发上电了

让我想起了以前发的那个帖子,5V慢慢升高最后掉电的故障,也是换场管,看来以后看到这种波形可以先换场管看看

网友:
先看电杆前段的波形比较准

网友:
拆掉上管,直接打G级波形,排除芯片问题,

网友:
老弟牛P啊,不会示波器,让我修,我估计去查5V是不是后级短路,,3V正常,换完电容,换芯片,不行就无招了

网友:
厉害咯,示波器真好用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问题真的不要太多

网友:
也不会示波器苦果学习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