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有充电图标,但充电越充越少故障维修

楼主(2019-07-26):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有充电图标,但是充电越充越少。

维修过程:

  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白色X一台,描述故障为不充电。

  拿到机器后测试,实测故障为可以识别到数据线插入。也有充电图标但是没有一点充电电流。

  对于这种故障充电芯片或者充电电路有问题。排除外配问题后,插数据线测量电池接口的电压发现没有电压,正常是有电压的。确定是主板问题直接把主板分层观察主板发现充电芯片和上方L3341和L3340已经被上家换过了。

  重新处理完上家动过的地方,上测试架测试故障依旧。拆掉充电芯片测量发现A1到F1脚没有阻值这几个脚是PP_BATT_VCC电池供电。通过点位图可以得知PP_BATT_VCC连到Q3350。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Q3350可以短接,直接短接B2、C2、B3、C3四个脚。再测阻值恢复正常。装机测试,还是不充电。

  再将充电芯片拆下仔细测量又发现H3脚短路了。查看电路图此脚是TIGRIS_LDO。

  通过电路图可以看出此路信号外部直连接到两颗电容。用4V的电压但烧发现C3361上的松香先融化了。

维修结果:

  拆掉短路的电容,装回充电芯片。故障修复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到电脑端下载,注册后,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又是一颗电容引发的血案

网友:
这一台机子那么多问题啊,拆掉芯片量焊盘都是常态了么?

网友:
x的维修量,在我们这里还少。收藏备用。

网友:
路过学习,顺便混点积分

网友:
拆掉芯片量焊盘都是常态了么?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从一个大范围然后慢慢缩小到一个故障点,精确精准。

网友:
学习了!新知识!

网友:
学习牛人的技术

网友:
谢谢分享,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