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5s开机以后电流不停的重复在20-800ma摆动,机器是正常开机的

楼主(2019-07-26):
iPhone 5s开机以后电流不停的重复在20-800ma摆动,机器是正常开机的,但是没串号,就是没基带,能刷机,请各路大师解答一下是射频IC 还是系带电源的问题呢?

网友:
基带射频电源都有可能导致

网友:
换了基带电源,刷机,串号串号出来了,是基带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