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手机扩容处理不当机器发烫,开机卡白苹果,重点检查这里

楼主(2019-07-26):
接修客户一台iPhone7,据描述机器之前使用正常,这是扩容后出现的问题。开机一直卡在白苹果界面,拆机接电触发200mA起跳。

问题都指向USB芯片,拆下USB芯片电流起跳恢复正常,装一个新的USB芯片,以为捡到死鱼了,但是在测试的过程中机器发烫,自动关机后卡白苹果,起跳电流又变成了200mA。

拆下USB芯片起跳电流又恢复正常了,测了下焊盘的对地阻值无异常。再装一个USB芯片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又变成原故障了,判断故障点应该不在USB芯片上。

把电源输出的LDO供电全部测了一遍没发现问题,突然想到这是扩容后导致的,观察硬盘以及周边的元件,发现左边小元件有焊接过。

仔细观察发现上家在R1304焊盘上装的是个电容,打开鑫智造(私信回复图纸即可获取)对比电路图,发现这个元件压根就不存在(因为电路图中标有NOSTUFF,意思是元件未安装)。

拆掉上家安错的电容,接电触发起跳恢复正常,经测试功能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iphone7 白苹果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4737-1.html

网友:
按错了了电容不可能坏因为电容低频就是开路

网友:
可能是因为这个电容本身有问题了  理论上来说装上简化掉的东西不会有影响

网友:
图纸应该是个不装的上拉电阻,换成电容会影响硬盘到CPU的这根数据线的传输,所以会卡白苹果嘚吧

网友:
这就会乱来装零件和不看电路图的下场了~~嘿嘿嘿

网友:
不懂,但是知道r表示的是电阻,c是电容,也许装个电阻就不会有故障了吧

网友:
这叫多此一举              你捡了一条大鱼

网友:
上家误以为自己拆掉了件,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