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X332C投影机开机2分钟左右颜色不正常。

楼主(2019-07-26):
地台松下X332C投影机开机时一切正常,大约2分钟后颜色不正常,具体故障现象如图。不知道是哪有问题,请论坛各位指导,谢谢!

网友A:
液晶片坏了,其中三块液晶片有一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片坏了,其中三块液晶片有一个坏了。

谢谢回复指点!

网友B:
拆了上盖,将三片中某一片遮挡,确定是是某片液晶故障。
如果手艺高,可以自行更换单片液晶,然后重新调整画面,矫正,校准。
如果手潮的话,还是买总成,直接一步到位。
这玩意出厂是机器校准的。手工的话非常费时、费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上盖,将三片中某一片遮挡,确定是是某片液晶故障。
如果手艺高,可以自行更换单片液晶,然后重新调整 ...

忠心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