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东芝C600 进系统 30秒掉电重启

楼主(2019-07-26):
C600 进系统掉电重启 BIOS 刷了 滤波换了  进系统就掉电重启 在BIOS 下 正常 实在没头绪了 系统也做过了有没有哪个大神遇到过的

网友:
什么板号什么芯片组,什么都没说怎么搞啊

网友:
看一下显卡,有的时候显卡空焊了

网友:
HM65 集显的

网友:
好奇怪,进系统就掉电,进pe就正常 系统也换了 难道CPU?

网友:
大电容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nec,或者看看显卡是不是amd的

网友:
这个怎么和l700的故障一模一样,是不定时掉电,但是拔了键盘会用很久,有键盘就很快掉,而且插上电池状态下没有键盘也是这个故障,简直把我搞疯了,到底是电池还是键盘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