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85主板突然挑内存的怪问题

楼主(2019-07-26):
很奇怪的一个主板 客户反应以前好好的 这几天进系统就蓝屏
原配是映泰hifi-b85s1 威刚8g 1600双面 i3 4170
排除了所有硬件 锁定故障在主板 但很奇怪的是 我换了两个u  一个g3260 一个g1840 发现用g1840时 什么都正常 从不挑内存 无论单面 双面 1600 1333 两条混插也没问题  但用g3260和 他自己的i3 4170就挑内存 他自己的威刚8g双面就蓝屏 用我的单面的4g 正常 用双面的2g也正常 用双面4g会蓝屏
测蓝屏时内存供电 cpu和gpu供电都正常 波形也没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反正故障点就在主板上 查不出所以然 原理也想不通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内存插槽附近的管理芯片的事?之前遇见一个七彩虹的主板也是挑内存,但是同牌子同型号的板子就不挑,当时也是换了以后就好了,糊里糊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