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H61R 点不亮

楼主(2019-07-26):
如题,机器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亮,BIOS已经刷过,不行,查了一下,现在有时候会报警5声,无V_CPU_AXG电压,测量发现,NCP6151未发出PWM脉冲,请教高手,该如何维修?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DELL MIH61R MB

网友A:
五声是报没有装电池或者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五声是报没有装电池或者电池没有电了

这种情况应该能够开机的吧,可是这个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能够开机的吧,可是这个开不了机。

戴尔台式机我修过的主板报警不能开机的,必须装上有3Ⅴ左右电量的电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
竟然有图纸   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