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2303A数码打印机电脑识别不了

楼主(2019-07-26):
我有一台东芝2303A数码打印机,昨天都是好好的,今天起来用,发现电脑识别不了打印机,打印机能开机,能复印,就是不能打印,打印机接到电脑上显示无法识别USB设备的打印机。系统也重新装了,打印机的数据线也换了,电脑端和打印机端的USB接口也换了,仍然无果。求高手帮忙参考下原因和维修思路。

网友:
量下打印机U口对地值,看正常不,

网友:
U口对地阻值是正常的,供电脚5V,D+ D- GND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