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D 无显示

楼主(2019-07-26):
版号:X455LD rev:2.1
故障:触发无显示电流档0.61左右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当时正在使用,两小孩争着用,其中一个小孩双手对着键盘猛拍了两下,电脑就黑屏了,的确拿来的时候是不触发的,后来电池放过电后可以触发,但触发后就会掉电,反复测试都是一触发就掉电,不管了先拿去BGA烤一下,烧烤过后不掉电了,发现电流跑到0.59-0.61就不动了,无显!

首先发现待机电流有点不正常,电流0.048-0.052-0.055 -0.054-0.058-0.60循环跳变,但能触发到0.59-0.61不掉电,按开关键可以关机,关机后电流又进入0.048-0.052-0.055 -0.054-0.058-0.60循环跳动,触摸无发现有发热的地方,测试待机电压3/5V正常无跳变,RTC有3.2V左右,晶振有波,而且已经更换,3/5V电容也已经更换,继续测量发现+3VSUS电压1.88-2.50-2.79-2.93循环快速跳动,包括BIOS芯片的1.2.3.5.6.7.8的电压都在跳变,这是在未触发前测试到的结果,当触发后+3VSUS不在跳变稳定在3.2V左右,直接刷个BIOS故障依旧,后来有看到帖子有类似这种情况的,说是板载内存问题导致的,于是我就把板载内存屏蔽,将R2108电阻移到R2107 1脚DIMM_SEL0 2脚接+3VSUS置高,其余两个SEL1 SEL2本身就是置高的(+3VSUS)位置,所以移动这一颗就可以了,完了后插上电源目测待机电流和之前一样,+3VSUS依然在跳,插上内存后开机故障依旧,电流稍微高了一点0.63不动。未解决,有遇到这种现象的吗?

网友:
查内存总线

网友:
估计cpu拍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