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W650主板温控掉电

楼主(2019-07-27):
开机后1分钟左右风扇狂转,过一会就掉电了,已经排查了温控MOS及相关信号,故障依旧,求助!

网友A:
我上次遇见,显存被上家拆了,集显开机报警,短接mos管也一样,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遇见,显存被上家拆了,集显开机报警,短接mos管也一样,没解决

我的显卡运行正常呢。

网友:
CPU  滤波电容不良,,也会引起掉电哦

网友B:
k650d狂赚掉电的 是ec断线 你这个没遇到过  估计也是哪个温控问题

网友:
这款的好像一般都是二级转换电压的开启信号的六脚管引起的 像那些pq19 pq23 什么的  你看下二级电压有没有偏低的

网友:
换显卡,还是显卡不良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咯

网友C:
有没有滴滴滴报警 有的话刷个BIOS  刷了还一样就换显卡吧

网友:
肯定是先刷BIOS看看,多半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k650d狂赚掉电的 是ec断线 你这个没遇到过  估计也是哪个温控问题

温控部分都测量或更换了零件,故障依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滴滴滴报警 有的话刷个BIOS  刷了还一样就换显卡吧

开强冷就会有嘀嘀嘀报警声,BIOS刷过了,显卡能跑起3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