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主板第一次开机不卡logo,重启以后就卡logo

楼主(2019-07-27):
主板第一次开机不卡logo,重启以后就卡logo,让我进入bios,但键盘又卡死了(按NUM都不动)进不去,就这样卡在LOGO界面。拔出了其他外设也不行。已经用ASUS suite2更新了bios,问题依旧,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助大家。本人是新手小白,业余喜欢修这些东西,请大家赐教。

网友:
你如果有BGA悍台的话可以试试干下南桥

网友:
试试用热风吹吹主板,看看能不能正常先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呢?什么型号很重要,不然不好说,用编程器刷看看

网友:
查下外设吧

网友A:
内存条、数据线、散热风扇等接插件清洁重新插拔一下看。

网友:
内存,硬盘  CPU 逐个排除下。主板南桥 问题概率大些

网友:
有时刷下BIOS也许能好,不行就加焊南桥,加焊还不行就得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数据线、散热风扇等接插件清洁重新插拔一下看。

插拔,清灰都做过了。

网友:
一般是硬盘坏

网友:
拔下硬盘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