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显示器屏幕同时出现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9-07-27):
接手一台新境界T219显示器,故障现象:白屏,颜色不对,并有横条纹,拆机,屏幕熊猫的,我了去,型号是panda215,熊猫的屏幕,侧面玻璃里断线的超级多,首先用通用板测试下,确定屏幕问题无疑,拆屏,找到vgh先

然后屏侧边tab,找到需要飞线的点

其实tab飞线超级简单的,用刀片轻轻一刮,上锡即可,满心期待的装好屏幕

横线没有了,证明解决了其中一个问题。剩下的就是小问题了,同行们都懂的

拆掉,直接短连可调电阻2.3脚

搞定收工

网友:
补发屏幕型号

网友(2020-05-31):
你真是个修屏的高手

网友:
维修液晶屏电路板厉害了,我这有个30的显示器屏幕坏了,电路板收不?

网友:
不错  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