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 ACDET 电压偏高导致没公共点维修

楼主(2019-07-27):
华硕X550CC ACDET 电压偏高导致没公共点维修

【故障机型】X550CC  REV:2.0
【故障现象】无公共点
【故障分析】公共点无短的话,一般充电芯片问题
【维修过程】
  一台华硕X550CC,对地无短路,接电发现无电流。

  • 测公共点发现无电压,产生公共点的MOS管G极无电压。
  • 充电芯片BQ24725A控制产生公共点。
    进一步测量BQ24725A的条件,20脚供电19V,6脚适配器检测3.2V,16脚REGN产生6V。
    基本条件正常啊!直接更换BQ24725A。换还是不产生公共点。
  • 把产生公共点的的MOS管PQ8801、PQ8802及PC8805、PC8812都换掉故障一样。
  • 无奈只能打开BQ24725A的数据手册。

4脚ACDRV要想产生24V左右电压,前提是ACDET电压为2.4V到3.15,而我这台是的ACDET为3.2V,高了点,我把可调电源调到18V,发现可以产生公共。

  • 查ACDET信号,发现由PR8814和PR8815分压而来。直接找个料板把两电阻都换了。

  接电19V试机,发现还是0000的待机电流,测ACDET已经为2.5V。测公共点已经产生。

  按开机,看电流跳到0.8A,接屏正常显示。

【维修结果】

  X550CC无公共点,BQ24725A的ACDET脚电压过高导致不控制产生公共点。ACDET必须在2.4到3.15这个范围内,BQ24725A才会控制产生公共点。最后更换ACDET脚上的PR8814和PR8815后恢复正常,机器维修完成。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到电脑端下载,注册后,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刚修到一块SONY的笔记本一模一样的故障,一样用的是BQ725,也是ACDET3.3V,当时没注意也认为是正常的,就换了芯片,刚换上去公共点出来了,但等一分钟就又没了,后来又换一个又出来了,等一会又一样没了,后来发现只要一用风枪加热芯片就可以.....后来也是换了ACDET的分压电阻,电压为2.6V之后测试了一晚上正常了。

网友:
查数据手册有收获啊。看了月饼老师22期笔记本维修视频,现在自己也会下载数据手册看看。

网友A:
ACDET 电压偏低导致没公共点碰到过几次,偏高还没碰到过,反正都是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
华硕的我也遇到过这问题,就是6脚不正常,换电阻就好了

网友:
一般就是2.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DET 电压偏低导致没公共点碰到过几次,偏高还没碰到过,反正都是分压电阻问题                           ...

我也是........

网友:
福禄克测试出来偏高,换成胜利的估计就要折腾会了,修的一般都是以2.4左右至2.6左右徘徊,大师出手篇篇文章是精华

网友:
我是来看这个万用表的

网友:
是的,那个ACDET脚正常在2.6V左右,一般都是偏低的多,换那个分压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都是2.6  2.7我修过的板基本都是这样

网友:
楼主技术好,万用表也不错。都是分压电阻惹的祸。

网友:
ACDET脚电压偏低的有修过,偏高的还没修到,这表不错,就是耗电,用充电电池、一个月我要充2 3次电

网友:
2.6-2.8     正常

网友:
偏高一点点都不正常,如果不仔细或者认为正常的就修死人了

网友:
路过学习经验 =学习一波

网友(2023-06-07):
分析很到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