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1398 15款LT2去掉无线网卡不亮机

楼主(2019-07-27):
开机掉电重启,去掉无线网卡不亮。

网友:
无线去了不影响啊,你看看无线的线路是不是有不正常的

网友:
开机掉电重启,去掉无线网卡不亮??、

你机器故障是开机掉电重启???

网友:
这个和无线网卡关系不大,你查一下WIFI和蓝牙线路,印象中好像遇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