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发一个GA-B250M-D3V BIOS,今天修到的,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9-07-27):
型号GA-B250M-D3V
REV  1.0
BIOS   8M
故障为开机重启,直接调换M-BIOS和B-BIOS后亮机。(M-BIOS和B-BIOS内容一致,B-BIOS是备份BIOS,M-BIOS是读取BIOS,在M-BIOS损坏的时候,可以直接调换两个BIOS位置,不需刷程序。)

网友A:
遇到了,我也顺手做个支持9代的玩玩

网友B:
可以只装一个BIOS芯片在M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只装一个BIOS芯片在M就可以了

我看心情决定装一个还是都装上

网友C(2019-09-03):
引用 网友A:
遇到了,我也顺手做个支持9代的玩玩

能分享下9代的BIOS 不

网友D(2019-11-18):
引用 网友C:
能分享下9代的BIOS 不

在不能分享一下不

网友(2020-01-31):
引用 网友D:
在不能分享一下不

有个D3H 的  不知道 能不能通用

网友:
测试没问题

网友(2022-08-19):
这个支持8代处理器吗

网友(2022-09-28):
试一下好不好用

网友:
怎么能下载呢??

网友(2022-11-28):
太好了,正好用的着,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常识啊

网友(2023-02-26):
刚好,可以用到

网友(2023-10-27):
下载了几个都不开机,希望这个能正常

网友:
刷了,上电掉电

网友:
肯定还有别的问题,供电都量一下,复位测一下有没有

网友:
试一下不好用编程器写完。数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