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Plus 2.85V转换管供电保险坏导致无后置摄像维修

楼主(2019-07-27):
故障机型:iPhone 6SP

故障现象:无后置摄像

维修过程:根据客户的描述机器进过水,拆出主板接可调电源漏电47MA,显微镜下观察主板,闪光灯升压IC处和U4100转换管处有进水腐蚀痕迹,拆下后闪光灯升压IC主板漏电故障修复。

接着修后置摄像故障,按照以往的维修经验,测量后置摄像座子对地值,没有发现断线和其他异常。接着测量1.2V与1.8V后置摄像供电,全部正常。扣设后置摄像头进系统打开相机测量2.85V供电时,发现此路供电没有,查看PCB此路供电是由U3200转换而来。

仔细观察发现主板有掉件的情况。

对照PCB得知此元件是FL3202保险电感,是主供电经FL3202送到U3200。因为焊盘被腐蚀掉了只有从主供电相连处飞线。

维修结果:飞完线后并装回闪光灯升压IC进系统测试,后摄像闪光灯修复。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学习了.修手机一定要会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