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高端主板P8Z68-V GEN3不跑码另类维修,包含6 7系电压详细测点及上电时序精华版

楼主(2019-07-27):
一片华硕高端主板P8Z68-V GEN3,故障是能通电不跑码。

插上检测卡一看,复位没有出来。测PCIE A13 A14,时钟也没有出来。搜了,点位图没有,只能参考P8Z68-V PRO

粗测各电压正常。要测试的电压请看我的截图。

由于6 7系时钟是南桥发出的(X79除外),说明桥供电或信号不正常。先测桥供电。要测试的电压请看我的截图,比较全了。注意,这里不含待机电压,因为主板是可以触发的,如果不能触发,应检查VCCRTC等待机电压。

测试了南桥各电压正常,下面就要测试南桥信号了。修6系 7系,一定要根据上电时序来。这里附上上电时序精华版,不用看别的帖子了,看着两个图就OK。

不出时钟,根据时序,最主要的两个信号是PWROK和APWROK(华硕叫MEPWROK)。先查PWROK,发现问题,电压仅1V左右且不稳定。PWROK是IO发给南桥的,去的地方很多,IO、桥、ec(这个板子有独立的EC),还有好几个芝麻管。遇到电压不正常的情况,应先检查上拉电阻。参考点位图发现,上拉电阻是用的272排阻。跑了半天线路(主要是板子跟点位图对不上),终于发现了这个电阻。电阻已经腐蚀发黑了,如图。

这个电阻是0402的排阻,其他板子上很难找,淘宝订货的话需要三天时间。再仔细看点位图,发现排阻只用了一半,腐蚀的正好是这一半,另外一半是完好的。那么,把排阻转180度不就解决了么!操起风枪,吹下排阻,转180度焊上,完美跑码亮机!

网友:
沙发自己坐,迅维首发,申请加精!

网友:
简单问题

网友A:
楼主  主板在不在  帮我备份一个 EC ROM    谢谢啦

网友A:
楼主  主板在不在  帮我备份一个 EC ROM      晶振旁边 25F512  64K         谢谢啦

网友:
这个180度,转的机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主板在不在  帮我备份一个 EC ROM      晶振旁边 25F512  64K         谢谢啦

主板还回去啦,不好意思了

网友:
不错功底扎实,上面这些知识点都是我有待学习的

网友:
时序记得牢牢的  才有思路  ,料板有点少

网友:
PCIE A13 A14,时钟,牛牛牛

网友:
真是无私奉献呀,谢谢楼主发贴分享经验思路

网友:
不错不错,这贴适合初学者学习

网友:
这脑筋转的可以啊,算是利用的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主板在不在  帮我备份一个 EC ROM    谢谢啦

巧了我这也有也有一片ec程序报错15秒关机的,找不到程序

网友:
非常感谢 分享经验

网友(2019-09-02):
厉害厉害了。。。思路清晰。

网友:
高端货主板怎么收费啊

网友:
混个分混个分

网友(2019-10-23):
好技术,好思路,学习一下提升技术

网友:
转180度那那边的信号不就不正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