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维修求助,有偿,谢谢。

楼主(2019-07-27):
复印机维修求助,有偿,谢谢。
我这儿有一台佳能2520i打印机,纸盒二能认到纸张尺寸,但是不能认识纸张。能提供一下技术支持吗?有偿。谢谢

网友:
加Ⅴ15510388820可以帮下你,

网友A:
复位机这东西说难不难,观察和清洁最重要,当然有基础理论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机这东西说难不难,观察和清洁最重要,当然有基础理论更好了,

好的  谢谢。

网友:
纸盘识别纸张基本都系用几个传感器做识别的,重点检查传感器就可以了,不过一般是能识别纸张,但是尺寸错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