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 iPhonex 录入面容提示 上下 移动一点

楼主(2019-07-27):
录入面容的时候提示 移高低一点,就是录入不了,但是可以更换头像,还有能有表情动作。 感光也正常
请师傅们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之前换了泛光排线没用。可能是点阵或红外问题吧

网友:
一般这种估计修不了了 泛光或点阵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