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L553VD笔记本插电池可以开机,拔掉电源后电池也能用

楼主(2019-07-27):
一台华硕笔记本,待机芯片BQ735附近进奶茶,清理干净,修了可以开机,可以充电,发现以下问题。

1、单独用电池无法开机
2、接上电池,再接上电源可以开机,触发后拔掉电源,电池也可以正常使用。正常使用并关机,然后不接电源,在几分钟内再次按开机开关,也可以用电池触发开机。关机时间长的话,用电池没法开机,还要再次接电源才可以。
电池的 smb0_bat和smb0_clk是直接连BQ735和EC的,线路都通

网友:
工程师的称号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
查AC/DC的切换,肯定有不良的,你再仔细看看,把线路跑一遍,很好修的

网友A:
AC/DC转换MOS管,BQ735芯片条件,AC_IN_OC,BATLOW#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DC转换MOS管,BQ735芯片条件,AC_IN_OC,BATLOW#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