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一客户送修acer p259笔记本不通电

楼主(2019-07-27):
三门一客户送修一台acer P259笔记本,板号是:ZAA
固障现象是:不通电,不能触发。
维修过程:CPU收到触发信号DNBSWON#信号,CPU未发出SLP_S4#信号。CPU,待机的供电都正常。RSMRST#正常,时钟没有。。。
                  查32.768KHZ无。。。。更换晶振和电容,修复。。。

没啥好写的,太普通高手飘过……。能加分的,加一下分,等分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换完还是没有。。。桥挂了

网友:
小晶振坏的也挺多的,遇到过好多,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晶振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换完还是没有。。。桥挂了

是桥不是cpu,笔误吧。

网友:
这种晶振坏的多

网友:
这是单U的版本吧,所以是CPU参与的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