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68 14236-1开机不亮屏

楼主(2019-07-27):
型号:DELL 15-3568板号:14236-1
初始故障为:待机正常0.007左右,能触发,开机风扇狂转,可调电源电流能到0.7A左右,指示灯2黄5白循环闪,屏幕不显示。
拆机主板放电,刷BIOS程序后(论坛可下的程序基本都刷过了4个左右,故障现象都一样:待机正常,触发后风扇一直狂转,不上内存:电流到0.7A左右不动,无跳变,指示灯2黄3白循环,上内存:开机风扇狂转,电流0.7几A-0.8A-0.7A(在0.7A这个位置不变持续十几秒)-0.6A左右一直不动(跌到0.6A之前指示灯是不亮的,掉到0.6A时白色指示灯开始约二秒闪一次持续),测量各电感在开机后至电流跌到0.6A前的十几秒内,除集显供电外的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掉到0.6开始闪白灯后集显供电也出来了0.6V左右,看电流应该是到了能显示的程度,但内接或外接都无显示,外接USB键盘也无反应,此板找不到图纸,所以无头绪,请教下各位大神能不能给点指导意见,这个白灯一直闪是什么意思?如果为CPU或桥问题(那就放弃了,七代I7芯片),谢谢!

补充内容 (2019-8-29 22:22):
实在不死心,淘宝买了剪板EC换上,故障一样,看来应该是CPU问题了,彻底翻船!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和你的故障一样,一点区别都没有,完全一样! 正研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和你的故障一样,一点区别都没有,完全一样! 正研究呢。

我还是觉得有点象BIOS问题,或都就是桥问题,昨天晚上忍不住淘宝上又花钱买了个原厂BIOS,刷上故障还是一样,有点不同的是:之前论坛下的BIOS刷了后电流在0.7位置会停十来秒不动然后掉到0.6A开始闪灯,刷了自己买的BIOS后,在0.7A位置没明显感觉停顿了,过程缩短了好几秒,到0.6不动,,

网友A:
我的机器修好了!哎!原来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修好了!哎!原来就这么简单!!

能指点下吗!或联系方式。。。。

网友B:
该不会是第一次开机后强制关机再开机就显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不会是第一次开机后强制关机再开机就显示了吧

不清楚,应该不会是这样的,第一次开机肯定是强制关机的,因为又不是掉电,不强制关机会一直转着闪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修好了!哎!原来就这么简单!!

换内存好了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内存好了啦。。。。。。。。。。。。

...我换了至少四条内存,且内存都在别的本上测试过好的。。故障一样,如果没过内存是黄灯2白灯3这样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换了至少四条内存,且内存都在别的本上测试过好的。。故障一样,如果没过内存是黄灯2白灯3这样闪的

2/3是没上或没检测到内存,你这个是上了内存且检测到了但内存没通过实际原因还是有点宽的。

网友E:
个人认为……还是BIOS的事……第6代以后的BIOS 都要自己做了……下来的用不起……去学习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3是没上或没检测到内存,你这个是上了内存且检测到了但内存没通过实际原因还是有点宽的。

如果没过内存,集显电压是不会出来的吧!但所有电压都是出来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还是BIOS的事……第6代以后的BIOS 都要自己做了……下来的用不起……去学习下吧……

淘宝买的原厂BIOS就算不是太合适,至少应该能亮机的吧,最多就是开机慢或其它小问题,不应该屏都不亮,测量屏线接口,屏供电开启信号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过内存,集显电压是不会出来的吧!但所有电压都是出来了的!

这一代的集显供电好的机子我遇到的都是出来后不到一秒都消失了,你的能一直维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代的集显供电好的机子我遇到的都是出来后不到一秒都消失了,你的能一直维持?

是的,我这板开机最开始是没有集显的,在上电0.7-0.8-0.7这期间都没有集显电压,但跌到0.6A,白灯开始闪时,集显电压就出来了,0.68V左右,且一直持续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过内存,集显电压是不会出来的吧!但所有电压都是出来了的!

我的是内存供电旁边有水痕!供电电压正常,水痕非常不明显,客户开始也没说进水的事情,客户两条内存轮换都不行!但是故障现象就是内存没检完,亮两次黄灯,五次白灯!刚开始我觉得不能两条都坏啊,也刷BIOS不行,后来我把他的内存放别人本上也不亮,居然两条都坏了。这个本挑内存,我用的三星原装4G 1600低压8芯片的,这个本最好用他原来的BIOS改ME,工厂的和淘宝的刷完需要自检从启几次,有时候亮了还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内存供电旁边有水痕!供电电压正常,水痕非常不明显,客户开始也没说进水的事情,客户两条内存轮换 ...

最开始确实是2黄5白,但是我拆了主板出来当然也重新插过内存,也另外换过内存条,且试过确认是好的内存条,重新刷了BIOS之后,开机没有2黄5白了,如果不上内存条,是2黄3白,上了内存条开机前电流升降过程中指示灯是不亮的,只有电流稳定掉在0.6A时,指示灯才一直闪白灯,故障现象应该是不同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内存供电旁边有水痕!供电电压正常,水痕非常不明显,客户开始也没说进水的事情,客户两条内存轮换 ...

迟点我再找找三星原装的低压条试试看吧,遗憾的是我今天又重复刷了几次BIOS,结果编辑器在刷写时报错,再试就不认芯片了,反复试都不认BIOS芯片了,确认应该是BIOS芯片损坏了!现在是不触发状态,只有看订个同型号的芯片来试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内存供电旁边有水痕!供电电压正常,水痕非常不明显,客户开始也没说进水的事情,客户两条内存轮换 ...

那你的是换内存好的还是换内存芯片51716?还是二样都换了?

网友:
但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维修流程和你一样,最后也是换内存就好了。

网友F:
兄弟修好了没有啊。等你结果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修好了没有啊。等你结果啊。哈哈。。

没有啊,那位最开始说和我故障完全一模一样的哥们,一会儿说修好了,今天说是内存问题。。。。感觉后来他说的内存问题仅说最黄灯闪2下白灯闪5下,和我描述最初故障一样而已,而后来我刷了BIOS后,不闪黄灯了,只闪白灯,所以不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故障了。没头绪,今天反复又刷了几个BIOS程序,结果把BIOS芯片给刷挂了。。等BISO芯片中。

网友G:
本来遇到这种问题都是先刷bios排除无果就按照时序一步步来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来遇到这种问题都是先刷bios排除无果就按照时序一步步来检测

谢谢,可问题是这机找不到图纸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你的是换内存好的还是换内存芯片51716?还是二样都换了?

你最好刷回原机备份的BIOS,刷工厂的能点亮,但是报错,我的就是清除腐蚀的地方,腐蚀不严重,不仔细看都看不到,没换芯片!不过客户两条内存都坏了!

网友H:
如果排除外设,内存什么的,刷BIOS不行的话应该就是U的问题了

网友I:
修好了拿出来分先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好了拿出来分先一下啊

没修好,换了N条内存还是那个故障,说明不是内存的问题,之前狂刷了差不多十个BIOS,把自带的BIOS芯片刷坏了,又订了芯片回来,再次刷了个遍的BIOS程序,还是一样,只有自己在淘宝上买的那个程序看上去正常些,虽然仍是不亮,仍然是白灯报警,但整个开机到闪灯过程比较自然流畅,比其它的BIOS程序刷了后到闪灯报警时间减少了好几秒(其他BIOS程序刷了后电流会在0.7A左右有次大约十秒的停顿然后再掉到0.6A开始闪灯)有点不太正常的是:刷完BIOS后拆了CMOS电池的情况下,接电自动触发,会且只会有一次重启动作,看别人的正常刷BIOS后到能亮机是三次自动重启动作,说明确实是有问题,另外测了下开关外的电压只有3V,不是3.3V,但能正常开关机和触发,不知道是不是问题所在,但没图纸不知道如何查,在想要不要订个剪板EC来换掉试试,不知道EC程序有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刷回原机备份的BIOS,刷工厂的能点亮,但是报错,我的就是清除腐蚀的地方,腐蚀不严重,不仔细看都 ...

谢谢,目前应该不是BIOS问题,主要是不亮屏,如果屏亮了,慢什么的再考虑合成BIOS的问题了,应该还是板上的问题,不知道EC程序有没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另外主要不清楚这个白灯一直闪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J:
背光 有反应没   有反应多开几次 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背光 有反应没   有反应多开几次 就好

谢谢,开了不下几十次了,有时开着就让它在那闪灯一个小时都没变化,不知道这机白灯一直闪是什么含义(就只有一个指示灯位置二种色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排除外设,内存什么的,刷BIOS不行的话应该就是U的问题了

确实U的可能性非常高了,不知道这种情况EC程序会不会有影响?如果有点可能的话就只能再试试买个剪板EC换下试了

网友:
楼主  都修到这份上了买个剪板IO换了看   不然对不起这块主板

网友:
就是内存问题是吗

网友K:
有没有可能是内存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可能是内存槽?

集显电压都出了,应该是过了内存的,通常都是过了内存和独显之后才会出集显电压的,没图纸,不知道从何查起,别的板内存问题和我这个故障不同,最开始是内存问题,没有过内存,所以2黄5白闪,刷了BIOS,重新换插过内存条之后,不上内存是2黄3白闪,上了内存已没有黄色了,是集显电压出来后理应亮屏时没亮屏,一直闪白灯了,主要不清楚这个一直闪白灯代表什么含义。。估计CPU这块可能性高

网友L:
我手上有一台,不触发。后来CMOS 电池放电后,可以开机了!装好机,开机反复测试了几次,后来,又开不了!又拆机,把CMOS电池放电,又能开机 . BIOS刷了好多个,也是一样的故障,怀疑是CMOS电路问题,又找不到图纸,桥也是集成在CPU里的,可能CPU问题。。。。。。每次放完电,能开机十几次,就不行了!重新放电后,又可以开机。如此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手上有一台,不触发。后来CMOS 电池放电后,可以开机了!装好机,开机反复测试了几次,后来,又开不了! ...

你那好歹能亮机,我这怎么折腾都不亮机,问了DELL售后技术,说指示灯警告都是带黄灯内的,白灯闪找不到对应的解释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