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供电却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2019-07-27):
这个ISL6622的2脚的BOOT和6脚7脚都有12V的电压,3脚的PWM是ISL6334发出,测得2.6V电压。却没有UGATE控制信号输出,四个相同的ISL6622都一样。没示波器,也不知是不是ISL6334的PWM不正常。找四个ISL6622又不太好找。只能等什么时候有四个ISL6622换上去试试。

网友:
写错了是ISL6612

网友:
开机瞬间UGATE有2V左右的电压,一下就掉到0.06V。

网友:
换cpu 是了  可以拆下来了么

网友:
CPU的供电芯片的条件都正常不

网友:
3脚的PWM只有2.6V电压,这个电压不是3.3

网友:
修 CPU PWM  没有示波器    就算修出了电压也怕烧 CPU   不值得

网友:
搞个波波测量一下就好了

网友:
3脚有2.6v是没有pwm驱动

网友:
感觉这种组合的供电好难修啊。。。

网友:
先查6334的恭喜做条件,你发个贴6334的工作条件都没查,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看场管有没有被击穿,是不是个别击穿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