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温度高

楼主(2019-07-27):
        N5010,客户拿过来花屏,重植,不花屏了,但进系统显卡高温掉电,拆了独显改集显,进系统用3分钟左右,PCH又高温掉电,难关桥也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本就这样  显卡老怀llllllllllll

网友:
换cpu,我遇到过两次,换u就完美解决。

网友(点评):
U换过了,是桥的温度高。烫手

网友:
温控cpu自带的必须换cpu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刷了好几个,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