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531P触发0.2A

楼主(2019-07-27):
已知PU502有问题,按开关后巨烫然后拆掉了芯片和上下管,接着就0.2A不动了
测得pu602的
+1.8VS_6511 和6511_PWR_EN开机时有一瞬间的电压,然后就没了,对地阻值正常
偶然发现将万用表头挨着u42旁边的x4 一秒左右,1.8V就正常出来了,但是电流还是0.2
其余各大电感都有电压出现了

网友:
后极端路了吧、。、、、、、、、、、、、

网友:
拆掉的东西先补上先

网友:
还不行就试试刷bios

网友:
CPU供电出来没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CPU供电没有出吧

网友:
把拆掉的原件更换一下,再上电看看

网友:
EC工作不正常,查查条件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CPU电压是出来了的,就是EC发出的PWROK信号断线了

网友:
路过,学习 ,在搞点分

网友:
供电都有了吗。刷下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