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屏幕无显示但外接显示正常,换显示屏后故障依旧

楼主(2019-07-27):
华硕A42J屏幕无显示但外接显示正常,换了显示屏后故障依旧,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查屏线和接口的这机器的接口处的排阻容易坏,你连条件都不查就换显卡,

网友:
要是维修的测下显卡吧   用户建议送修到专业店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屏线和接口的这机器的接口处的排阻容易坏,你连条件都不查就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屏线和接口的这机器的接口处的排阻容易坏,你连条件都不查就换显卡,

换线和换屏幕都不亮,只是外界台式屏幕显示正常,是主板上的显卡问题?

网友:
固件是内屏供电问题,哪位大神指点下如何量内屏供电压?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的问题多上BGA加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