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d不上电

楼主(2019-07-27):
华硕cpu螺丝保修贴导致的不上电.....该机待机电压和ec基本条件均正常,经检测为RTC_RST#为0,c2005颜色轻微发黑,拆掉后修复,该信号正好在保修贴下面

网友:
看来质保签质量不行啊,估计这种死鱼不好再捡到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故障找的很准

网友:
细心加运气好!

网友:
保修贴纸导致电容发霉,修了十几年华硕至今未遇到,这个都能查得出来,楼主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