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E420 掉电 掉电 3/5V电压只有1点几伏

楼主(2019-07-27):
小白请教下大神们  联想E420    LLw-1
插电电流上到0.7v左右马上掉电 0.06v
测电压系统供电3/5v电压只有1点几伏
现已换过系统供电芯片故障依旧  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
滤波电容换一下

网友A:
掉电的机器你先测下电压都全不,

网友B:
95280吧,

网友(点评):
换过的 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95280吧,

这个换过了  情况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的机器你先测下电压都全不,

电压都出来了  然后就瞬间掉电 量3/5v  只有1点几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