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DELL 一体机OptiPlex 9020 All In One IPPLP-AZ BTC-202B E220370 BIOS

楼主(2019-07-27):
DELL 一体机OptiPlex 9020 All In One IPPLP-AZ BTC-202B E220370

网友:
ME原机备份, BIOS是自己分离的。。。。

网友:
这主板长的真个性

网友A(2019-10-12):
你这个是换了桥哇?

网友(2019-11-29):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换了桥哇?

原机BIOS损坏

网友(2021-08-25):
这个机器的BIOS解开后有一个6MB和一个9MB的BIN文件,请问如何分离出BIOS的那部分?

网友(2022-08-20):
两个都得刷上,8M的要合成原机ME,不然开机慢。感谢分享

网友(2023-06-13):
有bios密码要怎么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