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3542打集显驱动蓝屏

楼主(2019-07-27):
求助此机不打任何驱动能进到系统打了集显驱动重启后 要进到桌面的时候蓝屏,拆机测了CPU供电 独显供电 都正常 刷了BIOS 依旧,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 此机是桥和CPU一体的,有没有遇到过的大哥讲下解决方案
桌面

网友:
看看核显的供电反馈和检测都正常不

网友:
不打驱动进系统看看显卡是不是卡代码43

网友:
遇到很多次了就是cpu坏了

网友:
应当是CPU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
先换个cpu吧

网友:
CPU坏了吧 哥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就Cpu集显坏了!试过系统坏的!

网友:
上BGA干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