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 P30 PRO 听筒声音小 最新的屏幕发声技术 换屏的朋友要注意这个细节

楼主(2019-07-27):
第一次 拆这个机型换屏带框的那种 结果换好后 听筒声音非常小,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在网上 搜下下 原理,就是一下内容,终于解开迷惑  ,也就是  听筒部分安装的问题,安装常理,习惯的把 永磁铁部分 和电感线圈部分,放在一起安装,因为他们很容易就吸在一起,不在乎这个细节导致声音变小,正确的方式 是把那个用磁铁部分,一定要用502 406瞬间强力胶水固定在 屏幕的框部分,然后在吧那个电感线圈部分安装好,刚好他们中间有个悬空的部分,这个时候安装的时候,要注意,螺丝不要被吸到里面,,表达的不是很清楚,请谅解,如果遇到类似故障,可以 联系我,乐意帮你解决。

众所周知最近发布的P30 Pro支持当前最为先进的屏幕发声技术,本文带大家走进P30 Pro屏幕发声的世界,最后讲下遇到打电话听筒声音小杂音等问题的排查方法。

说到屏幕发声咱们先说下传统屏幕发生技术的原理:采用陶瓷压电片(产生振动效果)贴在手机顶部中框结构上(类似一个悬臂梁),通过陶瓷压电片振动晃动中框,产生类似听筒的声音效果。

通过以上原理可以明显看出手机正面与背面是最大的两个声音辐射面,所以其实两面都有声音的。这也引入另外一个问题,漏音,声音发尖。

之后还出了一个新的设计:将压电陶瓷换成了激励器(类似振动马达),但是还是一个振动源,放在了中框上,透过中框传递振动到屏幕上。因为整机重量非常的重(180g~200g左右),一颗小小的激励器要来驱动整台手机,非常不现实,所以会存在类似声音小的问题,所以上两种屏幕发生技术都没得到普及。

下面看下P30 Pro屏幕发声技术:
从原理上来说,不同于传统一件式的振子(不论是陶瓷压电片还是激励器),采用两件式设计,目的就是将真正的扬声器模型,等效到整机上。

如下图,最左边是一个传统扬声器的结构,线圈夹在磁铁之间,当通过电流时,根据右手定则,可以知道线圈会受力,带动振膜向上或向下,当通以以交流讯号时,振膜便会往复振动,发出声音。

P30 Pro的屏幕发声采用两件式设计,上件贴在屏幕下方,下件固定在中框上,上下件间隔一定距离,在这个神奇的距离下,上下两个磁铁之间几乎不受力,你可以想像上下两件就像”磁悬浮”一样飘在空中,只不过屏幕仍然要有边界拘束,所以将扬声器上的折环变成了屏幕上的弹性拘束条件,当线圈通电时,手机屏幕就是振膜,与传统扬声器相同,因为手机屏幕相对于整机重量小非常多(如同传统扬声器的振膜与磁铁模组重量差异),在做用力与反作用力的情况下,这个力量几乎全部作用在屏幕上,打破传统扬声器与全面屏架构空间的堆叠限制,将扬声器完美融合在全面屏手机上。

传统扬声器模型

P30 Pro屏幕发生技术模型

传统屏幕发声技术模型

那么屏幕发声技术相对于传统的听筒的优势在哪呢?

超大的聆听区域
实测了iPhone XS Max与P30 Pro的屏幕发声,实测下来如下图,整体的听音面积对比iPhone XS Max提升了将近300%,大家不用烦恼因为手机听筒开孔各家厂商不一,买了一台新手机,常常一开始对不准听筒位置,需要使用一阵子之后才能快速定位。而且透过下图也可以明显对照前面所说,在屏幕下方加了一个声波载体,大概的面积就是这么大了。基本上集中在手机上半部大约1/4处,而且主观实测下来,并没有因为屏幕振动过大,造成屏幕贴耳,耳朵发麻等问题与现象。实测下来屏幕振动幅度大约只有0.005mm左右,非常的小。

网友A:
修手机还有未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还有未来吗?

有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

网友:
把原理写的很详细了,现在的手机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牛P,现在技术 也来也高

网友B:
漏音更严重而已   人家小米把这玩意做起来  都没怎么吹牛逼    就菊花家最能吹

网友:
偶遇手机高手这是高手 好好向高手学习

网友:
屏幕发声技术已经很牛逼了

网友:
屏幕发声说白了就是骨传导技术,这个技术已经暂时被其它品牌抛弃了

网友:
是不是以后手机的所有功能  都能集成到显示屏里面?

网友:
还最新屏幕技术,这个是骨传导,早几年前就有了。我记得发明这个技术的是夏普还是L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漏音更严重而已   人家小米把这玩意做起来  都没怎么吹牛逼    就菊花家最能吹

这个不是小米的技术额。14年夏普305SH就用了这骨传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小米的技术额。14年夏普305SH就用了这骨传导了

我可没说是小米的技术首创   我是说是小米把这个技术给做起来的  好多技术都是小米给带入行的  他们虽说是首创  但在运用上垃圾的要死

网友D:
怎么联系你?我给客户换了一个P30pro的盖板,听筒声音很小,重装好几次了,一直搞不好,求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联系你?我给客户换了一个P30pro的盖板,听筒声音很小,重装好几次了,一直搞不好,求指教!

磁铁的部分,要固定到屏幕上面,要打胶406 或者502

网友:
不是很看得懂········专门去看过拆机图,愣是没看出来哪个是听筒··········而且装的时候要用502,那拆的时候,这听筒原来是怎么贴在机框上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磁铁的部分,要固定到屏幕上面,要打胶406 或者502

用502粘上,声音和原来一样大吗?我怕粘上不行,取不下来呀

网友:
方便的话能不能留个微信给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502粘上,声音和原来一样大吗?我怕粘上不行,取不下来呀

我换的是带框的那种,   可以用解胶水水取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