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H81R CPU 供电短路维修

楼主(2019-07-27):
主板开机无反应,拆下主板发现CPU上管短路,取下后储存电感短路现象无;

发现与上场效应管相连有一颗A4P八脚芯片(12V),也同时被击穿,取下后电容短路现象无;

继续,发现A4P最终到达供电管理IC  NCP 81102 ,图中红线表示。

最终因为维修经验欠缺,不知道该如何来解决这个故障,
淘宝、度娘,都不能找到A4P型号的芯片资料,所以,请各位师傅们,帮帮我,看是替换?还是短接,还是有什么办法能反转局面。

通过淘宝  够得上管、A4P、顺便买了下管4C06N(全是购买的拆机件),幸好买了下管,全部更换后,通电不跑码且不亮屏,更换CPU后同样不跑码但屏幕亮了,测试一切正常,问题就来了,是不是击穿这些零件及IC同时会烧掉CPU?现在因为没有主板,原配CPU暂时放在一边。

网友A:
平常修机器的时候留意一下 有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常修机器的时候留意一下 有这个芯片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常修机器的时候留意一下 有这个芯片

通过淘宝  够得上管、A4P、顺便买了下管4C06N,幸好买了下管,全部更换后,通电不跑码且不亮屏,更换CPU后同样不跑码但屏幕亮了,测试一切正常,问题就来了,是不是击穿这些零件及IC同时会烧掉CPU?现在因为没有主板,原配CPU暂时放在一边。

网友B:
运气不赖  我遇见的基本都是桥短路的

网友:
很有可能CPU也烧了,一般CPU供电处短路都容易烧CPU,你看不到跑码是因为戴尔的板子诊断卡都看不到跑码的。有经验的话凭蜂鸣器或者诊断卡上的信号灯闪烁情况来判断是否跑码。

网友C:
“不跑码,但屏幕亮了” 这个说法不对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不赖  我遇见的基本都是桥短路的

CPU 都挂了 运气还不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跑码,但屏幕亮了” 这个说法不对哟

肯定不对,但开机都能正常使用,也就没有纠结这些问题了。

网友A:
不用纠结    上管击穿  CPU 是比较容易挂的。   关于不跑码要看你的诊断卡是否插对了 LPC 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纠结    上管击穿  CPU 是比较容易挂的。   关于不跑码要看你的诊断卡是否插对了 LPC 接口

有PCI PCIE1 LPC1 LPC2 都试过 依然涛声依旧,我有些怀疑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