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 6 6s 7 的u2通用吗

楼主(2019-07-27):
6的u2给7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没试过 谢谢
问题

网友:
肯定不能啊

网友:
来自: 甘肃兰州
可以向下兼容,不能往上,5s还是除外

网友:
肯定的告诉你,可以通用;哪些说不能通用,什么不能往上的,不知道你们是在迅维打混的还是根本不是修手机的;

网友:
确实通用的,亲测

网友:
我都试过了,通用的

网友:
7代通用所有机,万能u2

网友:
明显是不能通用的啊

网友:
A3型号通用

网友:
我也想知道。意思a3用在a2,a1 ,反之不行吗?有人试过没有。

网友:
高版本的USB可以用在低版本上,但是低版本机型的USB尽量不要用在高版本上。

网友:
A3B通用的,确定。

网友(2019-09-17):
我拿6代的装到6s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