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LL750/H触发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9-07-28):
型号:NEC LL750/H板号:LA-7822P

故障现象:接电按开机键后指示灯亮,其他无反应,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8A左右正常,按开机键后指示灯亮电流微升到0.04A左右,3秒左右掉到0.02A左右不动,再按开机还能微升到0.04A然后几秒后又掉回到0.02A(未拆机时)。

拆出主板,裸板接电源开机电流到0.02A不动:

这么小的电流,心想二级电压应该都没出全吧,测了下待机3V/5V正常,论坛搜了下,发现有图纸,下载了,测了下二级电压+3VS/+5VS都没有,打开图纸,查到+3VS是由+3VALW经U15转换而来:

U15为N沟道管,G级为高电平导通,测量U15的D级3.3V正常,S级为0V,G级为低电压(不正常),G级来源于B+_BIAS经R170转换为RUNON再经R171和R165分压产生,测量图中几个电阻电容阻值正常及Q24条件都正常,R170的1脚B+_BIAS只有0.2V左右不正常,问题出在B+_BIAS上(如果查+5VS来源结果也是一样追到这里),继续追查:

B+_BIAS是由公共点B+经PQ2转换而来,PQ2是P沟道管,低电平导通,G级来源于B+经PQ3导通后由PR14和PR16这二个100K电阻分压后产生,正常应该约为9V-10V电压,实测PQ2的3脚19V正常,2脚18V多不正常,1脚B+_BIAS只有0.2V左右不正常,测PQ3条件满足正常导通,PR16阻值100K正常,PR14居然只有1.8K不正常(应为100K):

于是拆掉PR14,找了个91K左右的换上去(没找到刚好100K的),测量发现PQ2的2脚还是18V多不正常,此时能怀疑的就只有PC8了,于是拆掉PC8,再测量PR14的二脚一边为19V,一边为10V,正常了,

然后找了个电容把PC8补上(话说PC8在此处的作用是什么我还没弄不明白),测试开机上电正常,装机亮屏,修复完成。
总结:由于分压电阻损坏及电容不良漏电造成场管导通失败造成二级电压未成功产生。

题外话:本来这机前几天修好后就想发贴的,准备发贴时无意中发现之前已经有大神:水流云发过类似的贴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0471-1-1.html,再发这贴有点担心怕被人误会有水贴的嫌疑而纠结中,不过虽然故障现象和最终解决方法基本完全一样,但确实我修这机整个过程都是没有看到大神那个贴子的,他是准确简单直接查桥供电信号,我还是小白只是想当然地认为+3VS应该没有出,然后比较盲目瞎撞开始追查的,这机是从小日本进口来的,国内用户较少,相关的贴子也少,感觉这机这个故障有可能会是一个通病,本想在他贴子下回复个意见的,但由于他贴子时间太长无法回复了,又想提醒下大家,同时印证下大神说的这机的PR14电阻真的会出现阻值变小而不是变大的怪异情况,最最关键的是:这机是我严格意见上来说真正独立判断并结合使用图纸查找测量后成功修好的第一台机,虽然对大神们来说并无什么技术含量,但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值得给自己个鼓励发下贴纪念下!所以还是勇敢分享给大家作为参考,希望大神们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
因为深夜发贴刚好周末被压了一天半才审核通过显示,所以人工刷新下,免得沉了!

网友:
太谦虚了   修电阻电容是最有技术含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