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一客户送修一片映泰A57A2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9-07-28):
映泰 A57A2主板,开机不显示,比较简单,高手飘过,无下载分了,能加的帮我加下分,谢谢

测全板电压,发现内存供电不正常.
根据AMD架构的时序来修,先修内存供电。
由于映泰的板,没有资料,通过观察发现,电感边上的有一组场管和一个8脚的PWM芯片构成内存供电。

这个8脚芯片是UP1514,查了一下PDF,我还没有这个图纸
这种模式,跟常见的RT9214类似,测量发现,2脚接上管的G脚,4脚接下管的G脚,那5脚应该就是供电,实测11.8V,正常。7脚应该是开启,实测为0V,不正常。由于无图纸,跑线路很困难,试着,测7脚与外边的零件。
测到一个芝麻管,这个管子的,D脚接7脚,S脚接的地,通常作开关使用,直接拆除,使它的D脚悬空。7脚的开启信号就有了。内存供电1.5V正常了,修复。

网友A:
是这个管子击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管子击穿了吗???????

没有细查,PWM芯片原理知道后,只要让他工具条件满足,他就能正常工作。
像ASUS 的台式主板,vcore 的开启或PG信号,也经常会出现问题,时好时坏的,同样的原理。

网友:
熟知PWM芯片原理即可盲修,漂亮。。。。。。

网友:
UP1514查下图纸就知道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