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驱动板上哪个是BIOS?

楼主(2019-07-28):
驱动板上哪个是BIOS?好多板子上丝印很不清楚,上面有二三个8脚蕊片时,分不清哪个是BIOS了。

网友A:
一般都是25开头的8脚芯片,应该很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25开头的8脚芯片,应该很好找

基本都是,高级货另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