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声卡ALC662,电脑没显示驱动,怎么修?

楼主(2019-07-28):
今天 一块主板,声卡是ALC662,没显示驱动,量过 25脚5V1脚3V,但声卡认不到。
大神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量量4到13的各脚阻值正常么。刷个bios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使能信号正常不 正常就换芯片

网友:
不懂,帮忙顶下

网友:
这个芯片很容易坏的,一般都是换芯片就好。跟本都不用量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