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81H3-LM ME 问题

楼主(2019-07-28):
直奔主题 刷了两个 BIOS 一个 内存不装 也不滴滴 换一个 不装 内存 滴滴 装上 屏 不亮 把 ME 跳线 跳过去 居然亮了 不知道原因。BIOS 还是 不对吗

这个图片 是 不亮的 跳过去 可以点亮

网友:
亮了就行,深层原因谁管他

网友A:
期待高手解答   主板为什么要留这个跳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高手解答   主板为什么要留这个跳线呢

留肯定有用,维修深层的可以不用了解,修好就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