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影驰主板 B360M-M.2 无复位一例!!!~~~

楼主(2019-07-28):
版号: 影驰 B360M-M.2   REV:G1
故障:无复位

客人说拿机子给别人装系统装着装着主板坏了,
B360还是目前主流的新主板,怎么这么快坏?再杂的牌子也不至于呀!
小板报价100元 同意修。(网购机)

型号:  B360M    配I3-8100

上检修台:
无CPU供电 不复位。
这么新的板 没多少经验,甚至电压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
测得 内存1.2V 2.5V都正常,CPU无供电   VTT供电位置有组供电 也没有。

这组电压也没供电,测RT8120 5脚供电正常 7脚 0V 不正常,
这么新的板,这芯片不应该那么快坏吧
找下 7脚开启有没有受三极管控制。
很快在旁边找到了
一看 哈哈!人为的  管子都歪了
应该是安装风扇 弄到的。
重新焊接管子 故障修复。
正常电压 1.05V

维修结束!

网友A:
同行的价吗   我修个V星B350 同行 老板才收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的价吗   我修个V星B350 同行 老板才收50

散客

网友:
运气好,人为问题,送钱来了

网友:
高手这种故障都是捡钱,这些电压不正常的我估计查都要查好一会了

网友:
完美,修复,捡钱,哈哈。。。。。。。。

网友:
不错的分享。观察力很到位。。恭喜楼主

网友:
还以为真的主板坏了,没想误操作,这种情况有,见过装AMD CPU吧针脚弄歪的

网友:
thanks for share pan. good luck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特别现在网购机比较多。

网友:
恭喜捡钱了

网友B:
前几天都修到几个学生发快递回来电脑不开机的, 有个B450的板子不通电,这个板子不上CPU是不触发的,结果可想而知快递运送的时候颠簸把cpu弄松了,因为是AMD的所以容易掉出来,报价350,客户走了才修,到手。还有个B360的也是发快递刮伤了,补了个电容和一条线再放个电,260到手

网友C:
社会我酒哥,人帅技术棒
还是这么厉害啊。

网友D:
这么新的主板才收100啊,我以为同行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都修到几个学生发快递回来电脑不开机的, 有个B450的板子不通电,这个板子不上CPU是不触发的,结果可 ...

你这价格收的爽的很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社会我酒哥,人帅技术棒
还是这么厉害啊。

欠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都修到几个学生发快递回来电脑不开机的, 有个B450的板子不通电,这个板子不上CPU是不触发的,结果可 ...

高手呀  多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新的主板才收100啊,我以为同行的呢。
没办法 100元 我感觉适中了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都坏了 楼主也厉害

网友:
100还可以 我们这主板就50

网友:
哈哈 客户自己的失误导致的问题

网友(2019-12-27):
技术到家,就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