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85-PLUS 开机秒掉,不会自动上电,可继续触发,意想不到的故障。

楼主(2019-07-28):
华硕 B85-PLUS 开机秒掉,不会自动上电,可继续触发,意想不到的故障。

刷BIOS,排除软件。
强制上电,量各电压,正常
查 PWROK信号,CPU 电源管理 IC  ASP1253Q 有PG信号到桥,IO  NCT5538 38脚 PWROK信号没有

去除 0欧电阻,IO端有3.3V 桥段0V,量桥段电阻正常,上拉电阻阻值也正常。应该是桥还欠缺发出PWROK的条件。
查晶振正常。

发现CPU供电控制电路旁边有个 SHDN#信号,同时也连接着 THERMTRIP#信号 有SQ20和SQ22控制产生。量电压正常
1.05V SHDN#状态为高。
能测量的都测量了,我知道需要的条件也满足了。桥就是没有PWROK。坏了吗,电阻阻值也正常!
复查各信号控制的小三极管,发现和 SHDN信号相关联的 SQ22三极管控制电压有点偏高,去到0.9V。
按经验,出现控制电压偏高一般三极管都是坏了。从而引起 SQ20 三极管发出 SHDN#信号延迟。

直接去除 SQ20,重新上电,跑码亮机。

有同行会质疑为什么不更换SQ22,而是直接去除SQ20,我个人观点是结构越是简单故障越会少。SQ22接受温控信号来控制SQ20的上拉和下拉。
温度对于 英特尔的板来说故障极低。少了层保护而已

网友:
pwrok是io发给桥的,别误导人

网友:
IO是发出了,单被桥拉低了。理解层次的问题
实际维修你会遇到一些板  翘起IO这段测量时有电压的,连在板上就没有电压

网友:
SQ20换一个是什么现象

网友:
哎你们思路咋都这么清晰哦,我用点位图测就像猫爪样不知道量哪里

网友:
怎么发现CPU供电控制电路旁边有个 SHDN#信号?和PWROK有什么联系,求解?

网友:
有点不明不白但还是感觉很厉害

网友:
思路清晰修机快 而且好  不错的啊

网友:
遇见过网吧板子一批   都是温控引起的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去掉,华硕的这个信号确实容易出问题,故障现象就是掉电,检测故障一般是无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