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0-30 反复重启

楼主(2019-07-28):
b50-30 反复重启  版号la-b102p  一个内存槽 开机跳变 掉电 重启 反复  另一个内存槽 电流0.3不跳变  bios刷了好几个 cpu 也稍微焊了下 还是一样  谁遇到过 论坛看了没有这种

网友:
CPU BIOS都有可能

网友:
都试了都不行啊

网友A:
DRMRST 搞出来没有???? 还有 SMB有波形木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RMRST 搞出来没有???? 还有 SMB有波形木有?

板子很便宜 130  直接换板子了

H55

网友:
两个内存槽的结果不一样,CPU的可能性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很便宜 130  直接换板子了

哦, 才100多块钱 没研究的价值了, 这样便宜。。。还不如换主板 靠谱

网友C:
所有供电都正常吗 ?修好了告知下。我有一片一抹一样的板子。修不好处理给你一百多。131709160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供电都正常吗 ?修好了告知下。我有一片一抹一样的板子。修不好处理给你一百多。13170916055

留着当料板把 也不错

网友:
雖然有板子可換, 但作為一名維修工, 還是想知道答案的.